全汉勇电源,有待机5V就是不工作

楼主(2008-09-14):
全汉勇电源 有待机5V就是不工作 电容都换了还不行 那位高手给点思路
电源

网友:
检查电源IC和LM339。

网友:
没有问题啊 我这两个一样的电源 另一个是带不起硬盘 我换一下 还那样

网友:
楼主把故障现象说详细点,短接绿线和地,各路电压输出是多少伏?

网友:
就有绿5V别的都没有

网友:
紫色待机+5V没电压?

网友:
没有 , 这是返修的开始已经修好了 电容爆了 换上就好了 客户回家挂上光驱装系统 主板上的电容爆了一个 电源就没有反映了

网友:
没紫色待机+5V电压,先把这个电压修出来再说,没待机电压主电源根本就不会工作。

网友:
从那修啊 我该换的都换了

网友:
检查辅助电源电路和他的负载。

网友:
现在电压都有了 就是风扇不转 换了也不行

网友:
两个开关管中的一个瓜了

网友:
郁闷死 了 本来就修好了 插上硬盘开始还可以 不到5分钟就完了
哎 郁闷 还有什么办法啊

网友:
你只会换零件,不会用万用表吗?!
把393 494 的电压都放上来,看置顶的帖子。
没有数据如何修,不能盲目的换零件。

网友:
问题最多的就是二次整流二极管故障最多,拿下再测量,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