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7寸 AOC液晶显示器不显的问题.

楼主(2008-09-14):
今天去网吧搞正常维护,老板说有一台电脑坏了,我打开电脑,液晶显示器刚开始是显示的,一会就不显示了,重新把液显开关关掉,又马上打开,又显示,但 几秒后又不显示了,求助高手指点,主机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我肯定.也是祝论坛的兄弟,师傅们中秋快乐!

网友:
是液晶显示器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AOC保三年的,这种情况有三种可能:高压板
                                                           灯管
                                                           供电不足
如果过保,最好是找专业的维修点。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我曾经在武汉七喜售后服务部学主板的时候,看到学修液晶的学员,搞过这种问题,但是不敢肯定,那是七喜液晶的通病.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我曾经在武汉七喜售后服务部学主板的时候,看到学修液晶的学员,搞过这种问题,但是不敢肯定,那是七喜液晶的通病."""不太可能是以上吧,90%是高压

网友:
AOC的自有品牌和代工品牌都 特别多,楼主应该提供更清楚的机型和芯片组合,最好还有板号,大家才会更容易帮到你~~~~~~~~~

网友:
液晶显视器高压板问题.如果你不是维修显视器的.是修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