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66短路怎么修

楼主(2008-09-14):
我这有5片CPU供电IC为ISL6566的主板,不上负载或不接12V电源主板可通电不复位,上了是一闪就灭,有一块不上负载或不接12V电源也是一闪就灭可能是5V短路
以更换过6566 也测过MOS管,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有的板子不加CPU,开机掉电,还有的不加12 V开机也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