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SATA硬盘导致显卡报警主板不亮

楼主(2008-09-14):
一945公板插7300GS独立显卡,不接硬盘一切正常显示。接上SATA硬盘,PC喇叭报警一长两短。检测卡能跑过显卡。到6F6E停住。显示器无信号。接IDE硬盘一切正常。不接显卡接SATA硬盘时。PC喇叭不报警。检测卡也跑到6F6E

请教各位我应该从哪里下手检查

网友:
换个其他显卡试试

网友:
硬盘和显卡都换过。并且都在别的机器上试过。也不行。

网友:
确定下显示器是好的么

网友:
先查SATA接口电路。

网友:
寂寞沙洲
能说得详细一点吗?STAT接口电路都包括什么?应该怎么查?我也觉得是STAT的问题。可是SATA周围没有什么原件呀。主板背面的焊点上也没有线路连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说得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
你在BIOS里可以看到那几项电源:+12   +5    +3.3,看差剧大的话,

建议换个好的电源器试试,

网友:
电源也换过了。一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2010-02-22):
跟我的问题一样,刷BIOS也不行的,换新硬盘也不行,只有换IDE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