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该刷什么样的BIOS

楼主(2008-09-14):
板子上贴着:MSI k8t neo-V
故障现象:开机无显  检测卡跳77
刷BIOS 最老版本    还是跳77
刷最新版本  跳到D3 D7 DD
把K8T neo-V 的纸撕掉,板子上印着 K8M neo-v  刷了BIOS后 跳D0
其他各路电压都正常 晕了,不知道该刷什么样的BIOS?

网友:
内存接触好吗。换根好一点的内存试下,刷最新版本  跳到D3 D7 DD就是要刷这个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