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键盘口不能用

楼主(2008-09-14):
今天有客户来修机子,键盘可以进COMS,但从光盘启动时不能用,无法装系统,排容后没用,刷BIOS也没有,急,请高手指点
主板是ASUS k8n4-e

网友:
试用WIN PE进入后再GHOST!

网友:
先用USB TO PS2接键盘试试看啊
PS3口的二极体值是多少??

网友:
是不是键盘口接触不良

网友:
是PS2的键盘还是USB的,这种故障排除线路和IO问题,就加焊南桥了!

网友:
开机能用,IO没问题。。。怪了。。

网友:
要不然你只好用别的一样的良板,装好系统后,再接到这个板子上了.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PS2的问题先?有可能系统死机了,先用USB试下。也可以真接进GHOST,和PE,测试一下PS2口。

网友:
ASUS通病 。摘了PS/2后边对地的排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