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15主板出现的故障

楼主(2008-09-14):
查看到主板~在离电池不远一个贴片三极管烧坏~只看到一个字母是G 其它都看不到了~这样的情况怎样根换元件了~我在别的主板也差不多位置拆一个焊上去~可以开机关机~但就是黑屏~。。。。请指教。

网友:
那肯定别的地方还有问题?现在卡跑什么码?

网友:
同意2楼的看法  在去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