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aserjet 1100故障

楼主(2008-09-14):
刚接到三台这样的激打~出现的故障就是打印字上色不够深~有时会卡纸了~
纸位不正~一般如何检查了~想拆解了~有没这方面的教程~!请指教!
教程

网友:
你还说仔细点,如果能扫描一张打印的效果图发上来就好了
说说卡纸会卡在哪个位置

网友:
换鼓试试先
换鼓试试先,可能硒鼓有问题

网友:
问题应该是在打印头那里把,要换头了。。。

网友:
激光器脏了,把镜片清洁干净。

网友:
卡纸是进纸还是出纸,
一般出纸卡是定影器的故障,定影膜或下棍不好了
打印淡换鼓不行就擦擦激光器吧.
还不行可以调一下激光器,不过得小心

网友(2009-01-31):
先说打印浅:
1:换一个好鼓
2:清洁激光器
一般这时候就可以了,如果还不可以,那就看看转印
转印没问题!DC板(高压板)
走纸不正。卡纸:
1:纸盒卡住纸,保证进纸时位置是正确的
2:走纸组件
3:压力辊

网友:
打印浅:
清洁激光器、换鼓
走纸不正,卡纸:
换定影膜,不行再换压力弹簧

网友:
压力弹簧必须两个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