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动开机

楼主(2008-09-14):
一块EP-8K9A7I板子,原本I/O发烫,主板自动开机,换后仍然自动开机,CPUB不工作

网友:
你的IO好象不参加触发,看一看绿线相连的小三极管。

网友:
主板自动开机 就是表示 14脚  永远拉  低电平  你就从 14脚开始查 是不是通路了

网友:
先检查下BIOS设置!有些主板有通电自动开机的

网友:
你看看I/O是否换短路了或原本的是坏的    在换一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