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600X 时间报错

楼主(2008-09-14):
BIOS 电池换了    南桥也从做过了   还不是保存不了时间   173  163

网友:
你把南桥的32.768这个晶震上的波修出来 就可以保存时间和日期了 前提是在不通电的情况下 电池的电压必须到达南桥 可以测晶震两端的有0.4~1.0V的电压就可认为电池电压加至南桥

网友:
IBM

这个机器上有个DS17485的芯片,你把它换掉应该会好的

网友:
DS17485  是在那个位置 啊  我什么找不到啊

网友:
BIOS  到CMOS之间的电路问题啊!

网友:
DS17485  是在那个位置 ?我也没找到?

网友:
检查CMOS电池接头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你首先要确定CMOS电压是否有加到32。768上面去。。。

网友:
pcb可能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