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S-M 能开机 CPU不工作。

楼主(2008-09-14):
我这有一张ASUS P4P800S-M 能开机 CPU不工作。南桥和北桥都工作也有点发烫,换个好的CPU  也是这样!请各位师傅教导一下。谢谢

网友:
南北桥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是有点发热的,但不至于烫手

LZ的故障应该是不跑代码吧
新手区有专题帖,论坛里也有很多这样的故障帖子

自己先去找找看吧

网友:
是的,师傅,我在新手区题帖论坛里找了这样帖子,问题就和它一样,我的板有三个APM2054N的三脚G.D.S的,俩个管子电压一样,一个管子电压少了点,可能坏了,我换个看看,再来回帖。

这是我找到的解决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897-1-1.html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那两个对管中坏了一个,会造成南北桥发烫,无复位,不跑代码.

网友:
我试过这样的,换过电源就能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