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15寸液晶显示器屏闪

楼主(2008-09-14):
大家好:
    现在手上有一台15寸液晶显示器,(日本二手的)屏幕会不停地闪动,好像电压不稳似的....同时屏幕亮度也为暗黄色,好像灯管也有老化现象了...

测试高压板12V电源输入正常,亮度和对比度控制电压也稳定...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因无配件代换

网友:
先用通用高压板测下是灯问题,还是高压板问题,问题确定好了,就买材料来换,怎么会没有配件的?

网友:
你看下,也许有电容漏电啊,你看看灯管线啊,

网友:
光路问题,重点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