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能否暂时弄坏内存颗粒?

楼主(2008-09-14):
如题。

比如类似 将内存颗粒的数据口对地短路 的方式

要求拆除 短路线 后,内存颗粒依然完好。

SD的颗粒,数得偶晕了

想做试验,验证到底哪种数法正确。

网友A:
内存颗粒数据线间短接可以不损坏颗粒的情况下让颗粒表现损坏,用软件来判断颗粒位置时有一定用处。

网友:
哦!
数据线之间短接。

偶再试试

多谢张老!!!

网友B:
张先的方法虽好但我不是太赞成,因为有一定的风险,短路不如开路风险小,一般碰到类似问题不好判断颗粒好坏,我都是翘开数据线脚然后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张先的方法虽好但我不是太赞成,因为有一定的风险,短路不如开路风险小,一般碰到类似问题不好判断颗粒好坏,我都是翘开数据线脚然后测量。

砸你块板砖,你捧出璞玉来了。
DDR2的话,张先生的做法奏效,DDR1的,就选你了.

网友:
为什么DDR2 和 DDR1 的方法不同?

网友:
DDR2的是BGA,无法开路,只能短接

网友:
这样在实际中能见效吗?因为我遇到数据位的排阻两个引脚因为有锡短路而导致不能点亮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在内存上的最好方法就是短接,不要管是DDR几的,因为如果你采取撬起脚位的做法会使那个脚嘣掉的。

从不没有遇到过,我用叠焊法补修颗粒时,从来都是全部开路,然后再连接缺位。
台兄的依据是什么?

另外,我还可以告诉你,降位颗粒内存如果有坏位,完全可以在原来开路的数据位引脚上再引出一两个好的引脚来补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颗粒数据线间短接可以不损坏颗粒的情况下让颗粒表现损坏,用软件来判断颗粒位置时有一定用处。

汇报一下,

SD的条子
8bit的颗粒,54脚的

偶将第11脚和第44脚通过一10欧姆的电阻短接
即DQ3和DQ4短接

STR 不认,通过好条带也不认

人工改检测范围
一整排红字

不能达到短路的初衷。

网友:
引用 网友D:
...
另外,我还可以告诉你,降位颗粒内存如果有坏位,完全可以在原来开路的数据位引脚上再引出一两个好的引脚来补救。

实事上,不同Bank但同位置的两颗内存颗粒,它们之间的数据位是直接并联的

网友:
继续等待答案

网友:
连接电阻失败

网友:
倒我有个1G的从偶尔不亮,到一直不亮,那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