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 9550 奇怪问题~~

楼主(2008-09-14):
公版 做工....
       用软件测试 。
  如下 。 。
     但 我 更换了 所有 B区显存  都没办法解决问题..
       显存 和  GPU 中间 没有排阻 直接进去了..
      请教故障....

网友:
反正我全换了 还是不OK ....

网友:
你怎么这么多的问题,先看下的焊工

网友A:
原来是什么显存?
排除你焊接的问题就是GPU了.

网友:
    焊工理论上是没问题的 。
      4个颗粒 换来换去 。。都是 报同样的错误 。如果没焊接好. .
         那就会报其他的错误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什么显存?
排除你焊接的问题就是GPU了.

    原来 就是这样的显存啊。

网友:
9550的卡.我没多大的信心.情况跟你的差不多.结果8颗全换,还是不行.哎GPU坏的机率太高了.

网友:
我准备把 那4个颗粒都取掉 .... 等我结果啊..

网友:
等待中!希望你成功。。。

网友:
........   4个颗粒的排阻 全部取掉了..  还是不OK .....  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