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针线路

楼主(2008-09-14):
有谁告诉我复位针的电压是从哪里过来的?书上说是红线5V,但待机时,5V根本不会输出,请问是不是从紫线到复位针呢?

网友:
概念错误。复位开关是已经上电后按才能起作用,这个时候红线5V是有电的。
待机时按复位开关是没有作用的!!!!!

网友:
复位针在待机时不是有高电平存在吗?是谁给它的?

网友:
好像复位针在待机时没有高电平存在吧....开关针在待机时才存在5VSB

网友:
待机时有电压存在的!!!!!!

网友:
我查了一下,reset开关挂在VCC3和3VSB的情况都有,没有见到挂5V上的,当然只看了几份图纸,不完整。其实能挂在VCC3也能挂在VCC5。
我还是要说,reset开关是在上电以后起作用,上电以前是不起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