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0914维修日记

楼主(2008-09-14):
这几天没写,都没分下东东了,开门见山了。
  今天修了两个东西 ,一个液晶,一个笔记本
  这里先说液晶吧,今天下午来的,联想的,我说这联想的东西怎么这么不好拆啊,设计真差。
  故障是亮一下就灭,一看就知道是高压板的故障,拆开后先量了一下保险,没断,怪了,查4个场管,也没有坏,奇了。难道是我判断错了。就先给他补了一下焊,还是老样子,闪一下就灭。算了,换个高压板再说,把线接好,接线在这里就不说了,我想大家一定知道。
  接了就通电试了一下,也是闪一下就灭,有没有搞错啊,不会是驱动板吧,换了个驱动看看,先给屏供3.3,白屏带横线,上5V正常,原来是5V供电的。点了一会没事,OK。
  我想不会这么两个板都坏吧,这个液晶是接外电源的,12适配器的。把驱动拿下来,用他自己的上,这次我小心了一点,亮了,但是我的手一拿开电源就灭了,不会是接口出问题了吧,试了几次,还真的是接口问题,先把接口补焊,没成功,换接口,不用浪费时间了。一个接口才两元吗。我看这个东西还是很新的,连灰都没有,就报高了点,xx元。
  笔记本是NEC的,电流跑到0.5A就停了,不动了,先以为是显卡的问题,拆开后按紧显卡,还是老样子。
  其实我挺怕量笔记本电压的,特别是一些芯片上的,前几天量个IBM T40的,两个脚不小心碰了一下,结果不知道哪出问题了,本来能亮机的,现在亮不了,还短路了。
  这个机子说来也烦,我拆的时候不小心把COMS电池拆下来了,等会就要密码,还是超级密码,打电话客户也不知道了。说了几个没用的密码。明天只有给他换主板了,想了个法子,告诉他修好了,换南桥,换声卡(他说没声音)报的高一点,买个主板给他换上算了。他要不修就说零件都上去了才知道哪出的问题,你要不修都不太好还原了。还原了也不可能是你以前那样的。哈哈
  说这个NEC的吧,跑题了。其实最好的办法是上这个论坛,找答案,我就是这样,搜一下NEC,出来了一大排,找相关主题的,看到一个说CPU供电电容容易短路,还烧保险,连忙把主板拿来量,把CPU边上的电容全量过来,还真找到一个电容短路了,保险也断了,在旧主板上拆一个装上,找个0欧姆的当保险,试机,正常,装硬盘进XP,一切OK。
  笔记本修的少,不过其实修电器这东西,一上来先看各芯片边上的电容正常不正常,再看保险哪有断的,稳压管哪有击穿的。其实只要不是BGA这东西,应该还是可以搞定的。

网友:
楼上的兄第,你写的还不错。很真实。

但如果能说出NEC 的型号就更好了。

网友:
不错,液晶也就那几个病,不过笔记本的那些故障还真不好查,特别是软故障。我的一个朋友昨天修了个HP的是打雷引起的,网卡背面的芯片明显糊了那片的电阻也换完了还是短路。

网友:
学习了,修东东不管是什么,只是有电路基础应该是不相通的

网友:
他要不修就说零件都上去了才知道哪出的问题,你要不修都不太好还原了。还原了也不可能是你以前那样的。哈哈

一直在想怎么解决这类问题,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启示哟,谢谢!

网友:
楼主不是说没密码吗,怎么又进了xp呢?

网友:
楼上的一起回答了:HP雷击了,电源找不到短路的地方有二个方法,一个是用通用驱动加高压板外接12V电源算了,这样省力点。第二个就是从电源芯片开始找,不用换,把短路的零件焊开一个脚,找到不短路的零件为止,开关管特别注意。今天又接了个笔记本,不好修啊,开机就乱叫,把东西全拿下来还是不行,电流只到0.6A停了,论坛上看了会,有的说键盘坏了,我拿下键盘还是叫,换内存也叫,硬盘光驱全下来还不行,论坛说还有就是北桥坏了,看来这次要做北桥的多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