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特280U写BIOS过程中的的疑问(弄明白了)

楼主(2008-09-14):
当我选中BIOS形号后此时点校检芯片报告校检正确,但如果是载入了一个BIOS文件后在校检就会报错,此时没有报告BIOS 某个引脚未检测到之类的错误。校检BIOS错误此时要直接刷的话BIOS装上板子跟本不跑码,相当于编程器写入了一个空的BIOS程序。 我试好几个不同形号的BIOS都是如此真是郁闷了。

网友:
你的座子坏了,.或者你放反了脚位.你再多试下子.这个东西很好用的.

网友:
你描述的烧录过程我都没有看明白

你选中BIOS型号以后校检芯片?你的意思是BIOS芯片里面是空的吗?后来你载入一个BIN文件并且把文件烧录进去?
你烧录完以后读取一下,看看缓冲区里是否有内容

网友:
校检的意思是读出BIOS,然后和缓冲区的数据对比,一般在烧录之后进行。你还没有烧录就校检那当然会报错了。

网友:
原来如此,不怕大家见笑俺没用过这么高档的东东,有的东西还不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