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块GA-8I845GV维修过程

楼主(2008-09-14):
这两天收到一学校送来的无盘系统主机一共16台( )上DEBUG卡,嘻嘻,有8台不认内存。清洁一下内存,OK,另外有7块是不触发,上电显示00,量南桥供电,IO都正常,后来量北桥供电的管子(Q27),G级10.8V,D级3.3V,S级0.1V,哈哈,果然是传说中的通病,一个字,换……OK。另一块是开机可以正常跑码,可以关机后再也无法开机,跑00,拔电源线后再接上又可以开机。经检查是内存部分的二极管开路(D16)更换后,顺手也更换一块和D16相联的Q45,开机。OK  PS:呵呵,我是业余的,该收多少钱呢?

网友:
该收多少就多少
别手软

网友:
16台可以收1200,学校肯定是要发票的,

网友:
另外有7块是不触发,上电显示00
你是强制触发的吗

网友:
楼上说的是,换北桥供电管能解决触发问题吗?

网友:
给你捡到大便宜了.得多发点心水来.

网友:
無法觸發......又可以測北橋供電???

网友(2009-07-09):
这两天收到一学校送来的无盘系统主机一共16台( )上DEBUG卡,嘻嘻,有8台不认内存。清洁一下内存,OK,另外有7块是不触发,上电显示00,量南桥供电,IO都正常,后来量北桥供电的管子(Q27),G级10.8V,D级3.3V ...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Q27 DSG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太牛了   要多收点钱啊   学校平时太黑了

网友:
好运气   平时就喜欢收技嘉845的板了 换管就OK  可惜最近没什么货收   楼主可以的多收点钱  学习是最赚钱的了

网友:
北桥不供电.不是显示00.直接就没有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