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莎两片6600AGP修复手记

楼主(2008-09-15):
艾尔莎两片6600AGP,型号是A660白金版,NV的P277公版本。

一号卡
外观:二修卡,GPU被换过且有少许崩边;桥接完好;无掉件。
客述现象:开机不亮。
修理过程:
1)先打各电压点对地阻值,12V、5V及VDDQ都比较正常,无对地短路;AD线阻值一致。
上电核心供电1.35V和显存2.6V都是正常的。插PCI卡都无法点亮显示器(一般判断为桥接芯片虚焊或损坏,ATi的也如此)。
2)换桥接芯片,上机不亮,但此时用PCI显卡可以带起系统。
3)刷公版的BIOS,重起点亮,修复。

二号卡
外观:二修卡,GPU有少许崩边;桥接有少许崩边;显存被换过2颗;无掉件。
客述现象:开机不亮。插PCI卡都无法点亮显示器。
修理过程:
1)先打各电压点对地阻值,5V对地只有180欧(正常的有1K多)。拆桥接,仍只有180欧,拆核心,正常了。
2)换桥接芯片与核心,重复打阻值,正常了。但上机不亮。
3)刷公版的BIOS,重起点亮,但是花,刚用MATS测试,电脑自己关了,GPU巨烫。重启无法点亮,电源保护了。测得4pin端口的12V短路,对地只有30几欧。
4)测得核心供电对地只有2欧,可能核心烧毁。测核心PWM回路上管G级对地30几欧,D级对地30几欧;下管G级对地有1K多。试换个上管,上电,显卡重新电亮,花屏。
5)这次吸取教训,给显卡上了散热,再用MATS测显示A0~A63,C39有问题,照经验一般不可能全为显存的问题。
6)试加焊GPU,上电点亮,花屏消失,MATS测全OK,修复。

备注:
此卡的核心PWM回路上管型号为瑞萨HAT2168H,我没有相同的元件,找的是irf7811AV代换的。
HAT2168H的ID最大30A,irf7811AV为11A。正好板子多出一个上管的空位,我就焊了2个irf7811AV上去,相当于“并联”吧。
2种管子其他参数接近。

网友:
板主技术果然厉害!学习了长见识

网友:
老曾的思路很清晰啊,向你学习了!
编辑一下,怕引起误解

网友:
楼主列害,核心和桥接说换就换,不知道你怎么换的

网友:
核心:一般指GPU,所谓的主芯片。
桥接芯片:说得通俗点就是,将一种“接口”转换为另一种“接口”的芯片。
nvidia和ATi都有自己的桥接芯片。
nvidia的桥接可以在芯片上看到HSI的字样,已经修订到A4版本,可以实现AGP与PCI-E的双向转换
ATi的桥接印有“218BAPAGA12F”字样,最新的应该是G版本的218BAPAGA12FG,只能实现PCI-E到AGP的转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BGA是必修的一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清楚了,非常感谢老曾啊!!

网友:
经典中的经典...
        对  我这种新手菜鸟级别的 很有帮助..

网友:
经典,还没有修好一块显卡,这下有业务就不怕了

网友:
这回知道什么是厉害了。佩服,佩服。。

网友:
太厉害了吧,一个字牛呀, 听起来有点儿不可思议, 功夫什么时候有你的一半呀,

网友:
很不错,过程详细。二号卡换过上管后核心供电对地阻值有没再次测试过?是多少。
顺便问下,我这有块ati x800 128m原生agp的同德卡,故障和您两片有点相似,测试核心对地也是只有2欧,pwm ic是at-8e损坏。我用自制的1.65v外接电源对核心供电,上机测试也出现插pci卡都无法点亮的现象,主板bios有嘀嘟嘀嘟的报警。显卡bios测试过是好的,核心也加焊过。请老曾师傅指明维修方向,谢谢了。

网友:
太厉害了吧,芯片很容易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二号卡修复后核心供电对地大概2欧。
你的卡应该是X800GTO的。
我没试过用外接电源给核心供电,因为一般的开关电源或可调电源的电流基本不会很大。无法满足核心供电的要求。
建议还是将PWM回路修好,没有备件可以从旧卡上找找。

网友:
牛人啊,咱啥时间也会修这玩意就好了

网友:
楼主看来的确是这方面的精英。有机会学习一下

网友:
贴子很经典,正在学习中

网友(2008-12-19):
楼主可以说说MATS的详细用法吗?

网友:
請教一下板主,HAT2168H的ID最大30A,irf7811AV为11A。正好板子多出一个上管的空位,我就焊了2个irf7811AV上去,相当于“并联”,這樣最大只有22A吧,這樣夠嗎?謝謝

网友:
大师级水平,多多向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