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8N-RL主板批量问题

楼主(2008-09-15):
网吧用的主板.梅捷,型号:SY-A8N-RL 芯片:NF2 754针脚
故障:通电马上后.风扇转1秒就断电了.有时后.主板轻轻翘起,就长时间通电,再动一下就断电了。。批量出现这种故障。怎么解决。新手。请资深高手请教。。
附图

网友:
估计是桥虚焊了 !

网友:
通电风扇停后..主芯片周围会有热量..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板子是NF4的,不是NF2的,这点常识都不知道吗?对于NF4的芯片组,脱焊是通病。

网友:
大体都是桥虚焊居多..用力压一下桥试一下.

网友:
对地测试ATX看看是否对地短路.跳线也看看.有短路一定要先排除再上电.不然容易坏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面我弄错了是NF3的.250芯.不是NF4芯片.很早的板..支持的是..AMD754CPU

网友:
NF2是分南北桥的。

你这个既然支持754的南北桥合一。估计是NF3

呵呵。 只差一秒。

网友:
先换个好点的电源试试。。

我上次也这样的现象
。后来发现绿线和挨着的黑线被我用镊子插的都分开了还有点氧化。。所以才接触不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说明一下你维修的过程吗..这种板的悍点都在里面..

网友:
南北桥整合的板..很多多是桥的问题..也不知道厂家是怎么想的..这种设计就是一种垃圾..难修啊

网友:
还是加焊吧.有时还是靠运气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的芯片能加焊吗..要用什么步聚来..新手

网友:
CPU是针插式的不容易空焊,南北桥一体的.很多都是桥的问题.从新做下bga

网友:
桥虚焊的居多!!!!!!

网友:
做BGA不太可能吧。太菜了。没有工具。。
用别的方法呢。。用风枪可以吗。要怎么弄?

网友:
这种问题返厂也没办法修
硕泰克C6100,754针的这种型 号也是这样的问题
我进了4块,坏三坏,故障一样

网友(2009-08-04):
顶,应该是虚汗,压下桥看看

网友:
加焊桥芯片,,不行就做BGA

网友:
一定是有地方虚焊了,不然你再动他也不会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