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 d960的故障(修好了)

楼主(2008-09-15):
一EMC D960彩显,不联机无信号菜单没有中间的红条,缺红色。量R,G,B各70V,联机黑屏,换M52743BSP无效,请高手帮忙,谢谢了。

网友:
可以 直接用表笔把红色阴极对地瞬间短接一下 如果没有亮的红色光栅出来,则为像管坏

网友:
是的,我短接过,有满屏红光。

网友:
没人帮助,我不明白这是一个故障,还是两个不同的?大家帮帮吧。

网友:
本人新手,学习了!!

网友:
我现在找到故障了,把屏显块MTV021N-42拆了开机,联机有正常图象,说明屏显块坏了。手上没有42有43换后屏显乱码,那里有MTV021—42的卖,请说一说,我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