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PAQ V3000不开机,

楼主(2008-09-15):
待机电流:0.03,触发后,电流上到0.65,加焊北桥后电流上到0.69其他供电正常,仍在维修中,

网友:
开机器有什么反应?说清楚点比较好判断

网友:
没有显示呀,看电流变化呀,不知道过了哪一步了,

网友:
CPU电压有没有?估计没有。

网友:
重做NB,最好换一个

网友:
是AMD的吗?修过好几台这样的显卡虚焊的了。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这个机器都是这个毛病!!不要考虑了。从坐显卡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还是重做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