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T5810D 自动从起

楼主(2008-09-15):
该机器开机有时候能开机1个小时左右,有时候开机10分钟,机器就反复自动从起!!!CPU单元芯片换过,电源芯片1631换过!!MAX1718等换过,都不好用,系统从做过不好用,内存也换过不好用!!!哪位大侠修过这样的机器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有一联想P3的机器也是不定时重启,加焊南桥好的。不过我那机器有时会死机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南桥虚焊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