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问内存DDR333的颗粒可不可以用DDR400的颗粒

楼主(2008-09-15):
各位朋友,请问一个问题,内存DDR333的颗粒可不可以用DDR400的颗粒代换

网友:
最好不要混用。

网友:
好像是不可以的

网友:
也可以用,不过最好是同一品牌的,颗粒的容量和位数一定要一致,才有可能成功!

网友:
好像可以吧,高的应该能代低的

网友:
快替慢可以

网友:
可以代用.
但如4楼所说,最好是同一品牌和系列的.
不同品牌的可能存在时序上的不同,用在一起可能不稳定

网友:
好像是可以的,400代33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