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加电不开机

楼主(2008-09-15):
HP DV6000的机器,加电压条上的指示灯全亮,电流上到2.06,再回到1.57,检测信号,已经过了内存,认为是显卡的问题,坛子里不少同行,都认为是虚焊,开始我也认为是这样,但加焊后,故障没有解决,所以认为应该是显卡芯片坏了,因为客户急着要出差,等不及,所以没有机会进入下一步,此显卡是NV系列GF-GO7200-B-N-A3的,CPU是AMD的,显卡上的供电3V,2.5V,1.8V,1.16都有,不知道有同行对此有什么看法.

网友:
具体看代码,凭感觉修很容易加重故障。

网友:
一般情况下 AMD的坏座子 INTER的坏显卡 但你电流这么大 不知道你有没去掉电池呢?  要是去掉了的坏多半是显卡 应该换了看 要是没去电池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是的,我是全拆,就只在裸板的时候,电流有一次峰值,这么高,也有偶然,没这么高的,示波器看信号,明显是过了内存的.版主这种说法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