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学来的~~

楼主(2008-09-15):
阿林还有群里的所有维修前辈,不要向我扔砖头啊,只是你们说的太诱人了,才把这些记录下的。    我不知道这个应该叫什么名字,只知道是干什么的,希望师傅门能把主题改成这个电路的名字。谢谢

网友:
做什么用的。。。。。。。

网友:
对付 碰晶振 才能开机。。。

用这个电路,就不用换南桥的。。

阿林前辈以前有讲过

网友:
太经典了....谢谢.....

网友:
经典 学习了。。。。。。。。。。。。。。。。。。。。。。。。。。。。。。。。。。。。。。。。。。。。

方维 -10 灌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能说明白这个是什么芯片?我是菜鸟 ,TKS!

网友:
还是没看明白你这个:而你这个南桥是什么型号:和什么机型上的呢。,

网友:
不:我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但是你这里说的CD40689是什么芯片是南桥吗?如果不是南桥32.576怎么会接到一面呢:而且南桥的型号是什么谢谢指点。这种问题遇到过好多都是换南桥:和COMS电路上有问题:但是没这么搞过:很想得到你的真传:如果有别的兄弟知道的也可以说帮助指导一下。先谢了。

网友:
那个芯片不是门电路么?

网友:
我明白了你说的:CD4069是个 CMOS数字集成电路,原来 用这个改辅助南桥启振工作。就是将这些PIN位对应飞到楼主说的CD4069和南桥脚位上就可以了:但是楼主刚才提到的CD4069的第四pin到SB脚:晶振到南桥连有两个脚:是接那一个脚 上还是两个脚都接:还是两个脚试着接看那个行是吗?还有就是你说过气不好的话:要调换脚指的是晶振正负两脚交换还是:SB接南桥两晶振输出的另一个PIN位上吗?

网友:
后面说错了:是南桥接CD4069的第四PIN调换是吗

网友:
割断进南桥的两条线。。。这两条线具体是指那两条呢,是原来晶振的两脚进南桥的线吗。还有第4脚只有一个脚,是不是第4 脚要分别连接那两条割断进南桥的线呀?还是试着接原来晶振的任意一条,不行就再调换回另一条。。。?

网友:
看来...我师傅的这招外传了

网友:
但是这记的:我也修过这样的机器用表碰着晶振就能开机的:但不用这总方法也能解决了:在晶振负脚上加一个对地103电阻也行啊。不好不只道是否所有的都行。这就得有人来断续试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辉哥,晶振负脚 怎么理解?笔记本上用的晶振都是4脚的,能否讲一下引脚定义?谢谢~

网友:
有两个脚是接南桥一个是我们叫正脚 一个我们称为负脚:四个脚的是:有两个接南桥:两个接地或空脚就这样了。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机器用表碰着晶振就能开机的.加一个对地电阻.但不能总用这方法解决.

网友:
我还是不知道那个用什么芯片代用~

网友:
是另外加个芯片吗?我想也是的!呵呵

网友:
其实用7414也可以代有的,4069是集电极开路型的,比较省电,7414是高压驱动型的,比较耗电罢了

网友:
又学习到了,加电阻要简单点,就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机器都行。只有遇到就试哈

网友:
有什么用的这东西。。。讲详细点啊。

网友:
谢谢LZ分享,也谢谢LS的讨论!学习了很多!

网友:
楼主是北维修维修的吧,现在在郑州了?

网友:
割断进南桥的两条线。。。这两条线具体是指那两条

网友:
分析不了电路的只能照着葫芦画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