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atec EasyWriter V2.09下载

楼主(2008-09-15):
配合ISP编程器用的,修液晶用,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

网友:
谢了!下载用一下!

网友:
请问各位

谁有飞利浦1709S7的固件哦

网友:
这是ISP的刷新软件吗?

网友:
这个可以保存吗

网友:
是的

只支持NOATEC的MCU

网友:
这个根本保持不了程序的,就能烧写而已

网友(2009-12-14):
我现在用的是V4。1的,

网友:
好像在WIN98下可以保存

网友:
不是最新版的啦,不知道哪个版本能支持读取保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