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E的同样怪问题

楼主(2008-09-15):
从不同的客户手里接了两块GA-K8NE。都是同样的故障。不插显卡跑码都是正常的。插上显卡就只跑C1。显卡是PCI-E的。应该不是卡槽的问题吧。同样的两块板子一样的问题

网友:
打一下PCI-E槽的电容对地阻值

网友:
这种主板一般是桥虚焊  你可以先插上显卡按压一下桥

网友:
这种主板就是北桥虚焊了,加焊北桥后,就好了。我以经修好过好几块了。

网友:
这板就一个桥,PCI-E旁的电容对地阻值只有一个是无穷大,拆了后故障依旧

网友:
只有一个无穷大!!
那恭喜你,应该是找到故障点了

接下来的就是跟一下这个点到桥的连线是否断开(一般不会)
然后加焊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