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好多天的Dell 640m

楼主(2008-09-15):
Dell 640M,945GM芯片组,EC为SMSC MEC5004,纬创代工。前后修了好多天。中间的推导过程比较复杂,有耐心的朋友可以看一看。

待机电流0.00,也可能是电源精度不够,显示不出来。按下开关后电流从0.00跳到0.02,再跌回0.00。发现3V电感短路了,换掉3V主电容后短路消除,但是仍然不能开机。

查进EC的MAIN_PWR_SW#没有问题,但出EC的SIO_PWRBTN#没有动静,说明EC的工作条件不足。

查EC的工作条件:EC有两个供电,待机状态下我们只需要关注它的其中一个供电VCC0,这个由MAX1615这个LDO提供。这个供电没有问题。

晶振也正常起振。

没找到EC的Reset,不知道什么原因。

发现一个有问题的地方LID_CL_SIO#,这个信号没电压,这个信号是EC的休眠信号,如果没有电压,EC会处于休眠状态。

找这个信号的来源,它由LID_CL#这个信号转换过来,由+3V_ALW这个电压提供上拉电压。发现+3V_ALW这个电压没有。这是不对的,从名称上来说,这个电压应该是个Always电压。

下面这个图是+3V_ALW的产生电路,它由51120_3V转换而来,51120_3V是系统供电芯片TPS51120内置的LDO输出的,没有问题。控制信号为ALWON,我们可以把它和THERM_STP#(CPU过温掉电保护)信号看作是同一个信号。简单推理一下,如果51120_3V要正常输出的话,ALWON应该为高电平,而实际上这里为低电平。

逐个挑开跟ALWON相连的器件,当挑到EC时,ALWON恢复为高电平。这时所有的待机电压都正常了,但是按开关还是没反应。以为是EC挂了,换了个EC(带程序)还是老问题。是不是EC检测到哪里有问题从而保护了呢?所有的待机电压都没有短路。回头再查EC的工作条件,终于又发现一处有问题的地方。

AVAVIN这个电压应该是一个适配器检测电压,这里没有电压。它由充电芯片内置的LDO输出后,再分压给EC。因为EC不能接受过高的电压。测MAX8731的21PIN无输出,换掉8731后故障修复。

总结一下:EC拉低了ALWON信号,阻止了3VALW这个线性电压的输出,跟IBM机器的SHDN一样,在CPU温度过高的时候或者后级出现异常的时候,EC拉低这个信号就可以关掉全部输出电压。但这里ALWON被拉低却是因为EC没检测到适配器。

友情感谢南京芯片兄弟提供图纸和料板。PS:料板品质很好。

网友:
好帖子,修不上电又多了二个思路,EC工作条件原来还要注意休眠控制和充电芯片的状态检测!

网友:
有问题就发到论坛,大家一起探讨研究不是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关于怎么看电路图或者是它们的名词解释的东东 。有的时候看电路图有的脚的信号名称都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对信号的命名,各个厂家都不尽相同。没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多看看图,多留心一些。

网友(2008-10-25):
不错的分析,ACAV_IN和广达仁宝的AC_IN和大和的EXTPWR#很相似

网友:
今天手上刚好有一台640m的机器,仔细查看了图纸,一些自己的理解

EC在检测到ACAV_IN前,VCC0可由max1615,RTC,51120_REG3V提供,其内部自带复位单元电路,当按下main_pwr_sw后,EC给出ALWON,51120_REG3V经Q19转换成为3V_ALW,同时检测BAT_SMBCLK,BAT_SMBDAT,如果检测电池可用,EC将给出SIO_PWRBTN#,SUS_ON......

当EC在检测到ACAV_IN后,EC直接给出ALWON,51120_REG3V经Q19转换成为3V_ALW,当按下main_pwr_sw后,EC将给出SIO_PWRBTN#,SUS_ON......

网友(2009-12-02):
THERM_STP#(CPU过温掉电保护)信号,我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信号,今天算是明白了

网友:
好贴子   我也修过  修好了没几天又坏了8731   还有DELL 1400也用的这个8731也经常坏呵呵

网友:
可是我用的是笨办法就是量8731附近的电容阻值`  一般都才20左右所以就感觉他坏了没用 5分钟换一个就OK了可能是换的个二手的没有用住呵呵

网友(2010-01-15):
原来不知到EC有个休眠信号,现在终于明白了。

网友(2010-04-30):
各位老大,没碰国笔记本,想问个弱智问题,EC是指的哪个IC呀?比如CPU,IO,或者电源管理?

网友(2010-06-04):
看来我们确实妄为搞芯片级维修的。。。跟信号级的是有太大差别啊。。。

网友(2010-07-19):
好贴子,分析得全面透彻

网友:
楼主分析的太清澈了前几天我也遇到了DELL  6400         MAX8731坏的,机器来的时候好好的,徒弟从装了一下就这样了     触发到0.02又掉回去了,没怎么分析过,百度一下说是这个芯片坏了,换了就好了,很是赞赏楼主能力

网友:
虽然不是能看到很懂,但是还要顶起来。

网友(2010-12-09):
关于这个LID-CL-SIO#敢问无边大哥,您说的这个休眠的信号这应该是个缩写,请问全部英文是什么呀,比如,ALW(ALWAYS)

网友:
请问无边大哥你上面说的这个休眠信号LID-CL-SIO#关于这个休眠的全部英文全称是什么呀,
比如,我们看到图上ALW全名是(ALWAYS)

网友(2011-01-17):
   楼主学习了,CPU温度保护,呵呵,厉害,

网友:
EC是开机心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