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x的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08-09-15):
一台dell ppx p3 650 的老本本~故障是主板键盘接口坏`故障现象是开机时喇叭有滴滴连续的报警声(拆下键盘也是),键盘失效。开机检测发现键盘接口的第16脚对地的电阻值很小,怀疑有短路现象~因线路板是多层设计,检查线路板走线时没法找到具体的点。因为是老机器~没法找到相应的资料。在此向各位求助~望有经验的老师给予指点~或提供相应的参考资料~~磕头了。
愿论坛的各位朋友们永远开心快乐!!

网友:
各位老师帮帮忙啊~~修了几天还没点头绪~~郁闷死啦~

网友:
其实是很低能的问题~只是没有资料所以向各位请教的!
在没有资料的情况下只有自己找线路上的通道~~(晕啊~~这板足有十层)最后确定在i/o芯片的22脚到45脚是自带键盘的输入端~~各个测量~最后确定是40脚内部对地短路~(实测其他脚对地电阻在一兆以上~~40脚对地电阻为9k~)断开40脚~还是一样~更换i/o芯片fdc37n958fr后修复~~
大家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