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高手指点一二啦

楼主(2008-09-15):
各位大哥,修显示备什么配件,那些备多一点那些备少一点的

网友:
易坏的。如行管。升压管,降压管。开关管,还有一些限流电阻也易坏等。。。万用表等这些工具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
边修边备,还要看你地区的实际机型.

网友:
大家指教,非常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