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主板跑C3怎么修啊?

楼主(2008-09-15):
今天修了块LT845PE主板开机跑C3,检测各电压正常。内存16,17脚1,25V也正常啊
我用示波器检测先是双杠波跑到C3就变成了单杠波,我想应该过了内存吧
可它就停在那了,也不显示。。。
IO换了还一样////
现在没思路了,有没有那位老大提供提供思路啊???????
在线等哦

网友:
一查 电压  二查时钟  如果电压 时钟 正常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总结一下DDR内存正常工作的条件:
1pin                        VREF参考电压                1.25V左右
7pin(或者测量180pin)                VDD供电                电压2.5V左右
91,92pin                        系统管理总线                3.3V左右
184pin                        VDDSPD内存条SPD的工作电压                2.5V(多)/3.3V(少)
16.17.137.138.75.76                6条时钟                1.6V(1-1.8V)
上拉供电                        1.25V-1.35V                (不能大于1.4V)

网友:
我只知道C3的内存不过,原来还这么多道道啊,看来我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这种杂牌板是找不到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