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更换VCD的激光头

楼主(2008-09-15):
国产TECSUN的便捷VCD,用了三年,现在光盘放进去一直转就读不出来,判断是光头老化。。

请问各位师傅,这个激光头是什么型号?侧边还帖着歌美科技 wh3907066112

因为是未来丈母娘托我修的,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各位师傅帮帮忙

网友:
擦擦光头,调调光头后面的谐振电流电位器,很多都是马上就好的。

网友A:
调激光头后面的旋钮也只是饮鸠止渴啊。
因为把激光头的功率调大了后,激光头老化得更快

最好的方法就是更换

网友:
那个电位器不是调整激光二极管功率的。
激光二极管是工作在谐振状态下的,调的是谐振电流。
激光二极管长时间工作老化后谐振电流变了。
所以,只要调的恰当是可以让激光二极管焕发青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激光头后面的旋钮也只是饮鸠止渴啊。
因为把激光头的功率调大了后,激光头老化得更快

最好的方法就是更换

是的,如果跳激光头功率短时间可以解决问题,最终还是要换激光头组件,有条件的可以单独更换激光管。

网友:
现在这光头不容易买到哦,请楼主搽一下物镜,用医用的药棉哦!如果不行的话,只有拿去清洗了,用点洗洁精和温水泡一下,用清水将光头清洗干净,然后用风筒将其吹干装上去就OK了!
如果你不想修就去买台新的咯!

网友B:
我劝你想让她成为你的真正丈母娘你就给她买新的,修好了你是骗她,将来你还是光棍一条。

网友:
我有台SONY随身听激光头坏了请问在哪里能买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哥们你花100多块钱买个新的,完了拆出来装里边就OK了!
她姑娘都让你给拆了,何况一个机!

网友:
大烙铁你说话还真是经典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看是什么型号的光头咯!有的有得买,有的就难买到啦。

网友:
如是我的话~~我会换~~激光二机管~~换上简单的很~~麻烦在于调整光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TECSUN的便捷VCD,用了三年,现在光盘放进去一直转就读不出来,判断是光头老化。。

请问各位师傅,这个激光头是什么型号?侧边还帖着歌美科技 wh3907066112

因为是未来丈母娘托我修的,只能硬着 ...

如果确定真是未来的丈母娘的~你还不如直接买个松下或SONY的超薄CD机送人情 就说那个东西淘汰了现在最好的是这种超薄的~

这样效果要比你修好那个CD机更好

网友(2008-11-24):
直接换一个新激光头

网友:
看样子是用的三洋DA23机芯光头、型号是DA23,调一下功率电位器还能用,价格在20左右不等,淘宝里有

网友(2009-03-24):
不好买的话就先清洗一下激光头,或是试调一下侧边的螺母,那可调好可能还可以用一些时间的

网友(2016-03-31):
引用 网友B:
我劝你想让她成为你的真正丈母娘你就给她买新的,修好了你是骗她,将来你还是光棍一条。

你真幽默,不知道小两口现在过得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