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液晶开机后图像慢慢模糊

楼主(2008-09-15):
一台联想15''液晶(LXH-WG15L3)刚开机图像正常,几秒后图像慢慢模糊,直到花屏有很多乱七八糟的线!屏为:M150XN02
请高人指点如何检修?是否屏坏! 12v电源正常,驱动板电容没鼓没爆!

网友:
光是12v对不代表什么,驱动板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别总盯着电容有没有鼓爆,我修的机器60%以上没有这问题。

网友:
实在不好查就换个板确定故障吧

网友:
是不是有轻微的短路造成的呀
   短路就发热吗  发热就造成性能不良咯
       呵呵 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查查灯管,估计能解决。

网友:
不想费事就买块驱动板代换上去。

网友:
更换驱动板看有无变化.如无大部分跟屏的驱动IC有关!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换个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换块驱动板看看不就清楚了,

网友:
应该换驱动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