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9550 一玩3D游戏就死机

楼主(2008-09-15):
我的ATI9550 一玩3D游戏就死机,用朋友的MX 440换上后花屏,但是用我的9550
平时都很正常,就是只要有3D的东西就死机,包括3DMARK等等检测软件,修改
显存频率后还那样。另外机子有自动重启开不了机的现象,但是显卡,内存重新
插拔下就好了,主板教老INTEL 845G的
   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网友:
换内存试了吗?量量CPU,内存供电,换电源一试。

网友:
估计是电源供电不足、滤波不良。
最好从源头找起,
1、更换和加大电脑电源的电解电容
2、更换AGP供电的电解电容
3、更换显卡上的电解电容

网友:
可能主芯片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