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短路引起的故障,北桥坏?

楼主(2008-09-15):
一块华擎的主板,型号为775VM800。
主板拿来12V短路,
测出坏的三极管,将其更换,
通电12V又短了,
测量还是同一个坏,
更换是又把CPU供电更换,不断路了,
可是加上CPU,没有供电,
供电管确定是好的,
再次通电又短路了,
12V是好的,CPU供电又坏了,
是北桥问题吗?

网友:
我想不见得北桥坏,好查查CPU供电。

网友:
LZ不要再用真U了。。

换完管子先上假负载测下内核电压 。。

有的CPU挂了也会导致短路的。。。。

网友:
CPU供电没法检测,只要加上CPU供电管就短路,
怎么检测CPU供电,不加CPU都短路,更何况加上CPU了。
那该怎么去查啊!!!

网友:
不是说换完管子不短路了。然后上了U才短的吗?
先测下CPU是不是好的。
你不测电压万一供电过高会把CPU烧掉的。
测电压当然用假负载了。。。必备的工具啊。。。

网友:
不加cpu都短路,
更何况加上cpu了,
关键是主板现在通电就短路,我又怎么可能去加cpu呢?
侧12v是好的,
但是把cpu供电管摘下就不短路了,
换了供电管还是一样。短路呀!!!
现在怀疑cpu供电有问题,
感觉是北桥问题。
要不怎么会总是烧供电管!!!!!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将此组供电中的Q1  Q2以及电源IC一起更换.

网友:
测量一下CPU供电输出端的电感处的对地电阻
看是否短路

网友:
CPU供电全换,和电源IC全换

网友:
换了,
也试过了,
能换的,该换的,统统死啦死啦的。
可是还是一样。
就连电容也更换了,可是还是一样呀!!!

网友:
换好管子,用示波器测G极波形有没有正确.

网友:
我有块板子也这样啊.东西都拿光了还是短路.

网友: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上次看到过有位老兄换南桥搞好的!

网友:
把cpu供电管和pwm都换掉试下吧

网友:
可是加上CPU,没有供电 短路了.换完管子先上假负载测下内核电压 .将此组供电中的Q1  Q2以及电源IC一起更换.测量一下CPU供电输出端的电感处的对地电阻.怀疑南桥.北桥烧了.

网友:
三极管坏了不一定是主要原因,或许它上级出问题,从而导致三极管输入电压过高,而被烧坏的,你应该先测一下三极管的信号来源,看有没有问题,再试试看

网友:
有没有地方罐水啊

网友:
再来20个

网友:
再来19个

网友:
再来18个

网友:
再来17个

网友:
再来16个

网友:
再来15个

网友:
再来14个

网友:
再来13个

网友:
再来12个

网友:
再来11个

网友:
再来10个

网友:
再来9个

网友:
再来8个

网友:
再来7个

网友:
再来6个

网友:
再来4个

网友:
再来3个

网友:
再来2个

网友:
再来1个

网友:
妈的还少几个

网友:
没了一个

网友:
坏了一个

网友:
妈的弄了半天 还没上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