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爱国者刻龙刻录机还能修吗

楼主(2008-09-15):
俺的爱国者刻龙52X24X52X刻录机在BIOS中被认出CDWRITERIDE5325E(有时是CDWRITERIDE5225E!!!!!!)了,进入WIN后,最终变成CD-ROM了,读些盘时出现错误,更别说刻录了,(俺有试过刷固件,但结果跟以上相同),请问好心人帮忙。。。3Q

网友:
加焊数据线接口 。。

还有换数据线。 。。检查跳线什么的。。

网友:
3Q  数据线和跳线应该都没问题,就是怀疑网上下载的5224固件有没有问题。(驱动之家下载的)

网友A:
刷固件前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就找原始的固件刷回去!
如果也有感觉像老化类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固件前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就找原始的固件刷回去!
如果也有感觉像老化类故障!

刷固件前有问题,BIOS认不出,按出入仓键也没反应,灯也没亮。
但原始的固件不知哪里找呀(网上的用不了)

网友(2008-11-19):
是不是激光头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