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66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08-09-15):
机器开机不显示,经查屏线已经烧成一团了,外接显示正常,换屏线有显示但灯管不亮,换高压板还是不亮。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显卡
不显示

网友:
按你所说,应陔是灯管坏了呀

网友:
那么,屏线是怎么烧坏的?换完灯管、高压板、屏线后就可能以后不出这个问题了?

网友:
谢谢回复,灯管测过了是好的

网友:
你可以找下个灯管好的屏将口接下:高压板看看是灯管还是高压问题:如果灯管亮了:那说明原屏灯管也坏了:如果不亮那你就查查上高压条的供电:控制信号都对了吗》我个人认为你这机器肯定不是显卡坏了:肯定是这几个问题或主板上的电路有问题。你再仔细找找看吧。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经仔细查询看到板上有个电感被同行换成电容了,换成电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