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实物,大家帮忙认一下

楼主(2008-09-15):
初学者请教:金河田ATX-310WB电源实物,大家帮忙认一下,123456各叫什么名字

网友A:
123开关管
456变压器
789二极管
1是5v辅助电源的开关管。
23是主电源开关管。
4辅助电源变压器
5反馈隔离变压器
6主变压器
789二次整流二极管

网友:
师傅啊,太谢谢您了,辛苦了

网友:
请问左上角两个渔蓝色的电容要怎么检测,还有他旁边的四方块叫什么电容,该怎么检测,能在线测吗?

网友:
回复4楼
这几个电容是emi滤波电路里的,一般不坏。坏了就摘下来扔了。
可用万用表电阻挡测试有无漏电,电容表测试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3开关管
456变压器
789二极管
1是5v辅助电源的开关管。
23是主电源开关管。
4辅助电源变压器
5反馈隔离变压器
6主变压器
789二次整流二极管

这几个件的位置是不是一般不会变动?

网友:
就大多数电源来说,基本不变。

网友:
就是上面的电源现在是所有输出都没有,包括+5VSB也没有,测得1的三个脚电压,一个脚为300V,一个是0.2V,一个脚用1V档测有很小的摆动,LM339N3脚 KA7500B12脚都没有电压,请问下一步应该怎么修。

网友:
先把5VSB修出来。辅助电源

网友:
1是辅助电源的开关管。23为主电源的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3开关管
456变压器
789二极管
1是5v辅助电源的开关管。
23是主电源开关管。
4辅助电源变压器
5反馈隔离变压器
6主变压器
789二次整流二极管

5所起的作用并不仅仅是反馈隔离,其主要的功能是推动主开关管.
其次,说反馈并不很准确,应该叫开关管过流检测.

网友:
回复楼上的朋友,我会的东西都是自学的。
那个变压器我想了一会,没想到准确应该叫什么。
叫他“反馈隔离变压器”是我随便起的名。
不对之处请见谅。

网友:
没+5VSB,主要检查辅助电路,
先检查开关管1是否开路(如短路会烧保险的),与周边偏值电阻,稳压管,二极管,电容是否是问题.

网友:
还有,提醒一下初学者修电源要安全检修。有二个好处一个就是不至于放炮,第二个就是降低维修配件的耗损。

网友(2008-10-16):
123至456之间为高压区,检修完毕先打下交流输入端的阻值,一般10K以上为安全点,这时可通电测试。如阻值过低,万万不可通电,否则肯定要放炮,不弄得你心惊肉跳才怪。

网友:
感谢王大师的细心知道
这其实是很好的看图学修电源的文章

网友(2008-11-23):
检查辅助电源次级电路

从图上看,没有明显的元件损坏迹象。检查辅助电源的次级部分,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一个是+5vsb电路,包括整流管,滤波电容,另一路是供给7500  12脚的,在线测试有没有短路,然后把 2路供电滤波电容后面的电路,想办法断开,再测试一下,以判定是辅助电源的故障,还是+5v电路,或是7500 部分有故障。

网友:
那在494和339两个电源控制IC的中间,圆的,上面写着102的那个元件叫什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可调电阻

网友:
那么是调电阻的那??电路图上有个IC7805就是它把,连到5VSB上面。我想是通过手动调整的把??

网友:
现在知道了,7805不是它,是一个5V的稳压器,应该是一个三极管的样子!那么那个可调电阻调的是什么??

网友:
哪位师傅告诉我一下这个电源的开关管的 启动电阻在什么位置吗??谢谢

网友:
楼主你辛苦了
谢谢楼主你辛苦了,使我受益匪浅,对电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另外我还想学一下,你是用什么软件和方法把图片制作出来,并把数字编号弄上去的,请大侠赐教。再一次谢谢啦

网友(2009-02-13):
图左上角正对散热片的大的哪个是什么作用的呢?我现在有三个电源,两个有,一个没有(就是四个脚,变压器样式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