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4866 发烫

楼主(2008-09-15):
1、2脚3.1V 3脚13.9V 4脚6.7V 5脚 地 6脚6.6V 7脚49V 8脚0.23 9脚6.7V

网友:
谁有优派G75f的 数据?对比度无法调节,有时候调着调着又好了。怀疑数据有问题了。
我刷刷试试看?知道的告知此机如何进工厂模式也可以。在这先谢了。。

网友:
去掉ABL 电路就好了。。。。奇怪
:L
高手来解释一下。

网友(2009-11-05):
这个管是做做用的,是场管子吗

网友:
7脚的电压过高

网友:
如果发烫 那至少也要先代换一下

网友:
如果不发烫, 那就不叫TDA4866了.
请问显示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