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问题?

楼主(2008-09-15):
你们是选择哪一种烙铁呢,是多少W的?我买了一个科宝牌的35W一字头,想把主板上的一个电容给焊下来,焊了老半天都弄不下来。本人是第一次用,还是我选的工具不对,谢谢各位,帮帮小弟入入门,谢谢!!!

网友:
35W的?用焊台吧!

网友:
40W的就可以;了就华硕得不号焊啊

网友:
老主板?我用25 W的就解决。操作不当,烙铁本身处理不良造成的。用废扳子先练练功夫!

网友:
感觉没怎么热呀,会不会是我办公室开着空调问题,24度空调。。。

网友:
你们是怎么焊呀,我熔掉一个针脚,但,另一个针脚又没熔,再熔好第二个时,第一个又结住了,不要骂我笨呀?

网友:
:lol :lol :lol :lol :lo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给引脚加焊锡(因为那样比较好溶焊锡),尽量是两个管脚一起加热,热透拿下来就行了,不能使劲拽电容加热时间也不能太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玩的专业点,就换个刀型头的,要想装刀头就得买936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