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65pck 代码28

楼主(2008-09-15):
一intel865 代码跑到28停了 是什么问题?
intel865 经常发现这种故障
Intel

网友(2008-11-01):
我现在也碰到一块这样的原装主板865PCD,跑22--28,有时能点亮都正常,有时候开机黑屏,已确认是主板的问题,查了一下论坛资料,有的说南北桥虚焊,有的说是BIOS的问题,感觉这板子怪怪的,不敢贸然下手

网友(2008-12-26):
我也有一块和1楼同样问题,挨,真晕死了...

网友:
走22或是28的,一般是英保通的主板,专做给网吧用的。BIOS功能比较全点,但走字也比较罗索一点。BIOS芯片是不是FW080?
板子上除了标明865PCK之外,还有无标明其他型号,如“865PESO/865PCD”之类的。
找865PESO的BIOS刷到4M的BIOS芯片里面去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样问题,我吧BIOS刷了,但还有一样...哎,

网友:
再换一个BIOS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