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VGN-T26C 求助

楼主(2008-09-15):
[localimg=227,300]3[/localimg]索尼的VGN T-26C 拿来时没反应,不加电。光板测3.3一路短路,拆南桥,PC卡芯片3.3不短了。
换上南桥,pc卡芯片后有3.3V ,5V.但待机不正常第一次插电源是0.06A再插变0。01A,按开机键待机电流无反应,开机键上3.3有跳变。
南桥换过2个,PC卡芯片换过,EC是H8和T4的一样,换过。
这个好像是通病,以钱也遇到过,不过那时看键这么小的板就怵了,没修。各位高手给个思路
图上4个引线分别是:3.3V电感,3.3V的0.7欧姆的检流电阻,5V电感,8脚长管2501N  关系我话出来了,开始是B,和C点短路

网友:
h8 不一样,内有程序。

网友:
那岂不是修不好了,这班子件超难找

网友:
换H8必须一样的  要不不开机的 不过这个板子不是人为的话据说H8很少坏的,很容易掉东西 仔细检查一下 换南桥的时候有没牵连到北桥或CPU?

网友:
我在做桥前拍照了就是怕掉件,我在仔细看看。

网友:
把你这个机器H8的程序刷一下

网友:
我估计:你换桥也给H8烤虚焊了吧?不加电一前我也遇害见过这样的问题。不会是坏了:而且这机器:H8就靠他加点呢里面有程序:你怎么能用t4的来代换呢。SONY机器上的都不行必须是原装的。

网友:
哎,没办法客户着急,送走了。又一块无头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