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除BA9741F的保护?

楼主(2008-09-15):
LG15寸液晶黑屏,由于灯管的两条高压线同一个插头,两条低压线同一个插头,很难用高压条来换,请教BA9741F怎样解除保护?
黑屏

网友:
15脚接7.5K电阻

网友:
15脚接7.5K电阻到地,楼上的说清楚一点,有时新手不知的

网友:
直接将15脚短路到地就可以,15脚外侧接个电容,你直接短就可以了啊

网友:
谢谢几位的回复,两种方法我都试过,都可以解除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