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pp2040插上硬盘开机时就掉电

楼主(2008-09-15):
康柏pp2040.硬盘是好的..   插上硬盘开机时就掉电..拿掉就正常了...  还不稳定..有的时候插上硬盘开机都正常.跑3D一开都没问题.第二天又是老样子.  请问是主板哪里出了问题..还是哪个芯片不稳定.

网友:
换下电源试一下,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确认硬盘是好的情况下)

网友:
换了..我用的是哪个可以看电流的变换器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