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980-WA出现四色屏!

楼主(2008-09-15):
在正常使用情况下,显示器有时会出现这种四色屏.出现这种情况后,
屏幕很快就会发灰,两三秒后就黑屏了,而且很长时间才能重新点亮。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
黑屏
显示器

网友:
很大部分跟MCU有关!
可以找兼容驱动板更换试一试!

网友:
更换驱动板!更换驱动板!

网友:
应该是mcu的程序问题。可用通用板点下屏确定故障

网友:
换通用板点屏确定故障点。。然后在研究如何解决。(我维修的笨法呵呵。)

网友:
楼上们都是正解,正合我意~~

网友:
MCU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没有资料就只有换板,
LZ试一下吧!

网友:
更换通用驱动板可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
刷或换MCU可以好!是MC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