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发烫,手都不能摸

楼主(2008-09-15):
南桥发烫,手都不能摸,,,高手指点下,插上电源线就自动起动,检测卡,是乱码,,南桥很烫,,这是什么问题 啊,,,
电源
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直接换了南桥·~~换了好几个~~~后来不烫了 检测CPR电压有点高~~~~但是北桥又开始烫手~~后来拆北桥的时候板子让我烧糊了~~~~

网友:
查供电是否正常,否则南桥坏

网友:
一.量下ATX上各电压脚是否短路 二。量下3。3VSB是否短路。。三。量下各USB口阻值是否一致。四。如果是AGP显卡插槽的话量下1。5V是否正常
如果是前三种的话。又根据你说的现象!南桥是挂了。如果是第四种情况哪有可能是两个供电有不良的

网友:
打AD看看,测SB边上的贴片电容看看是不是SB坏了

网友:
打下南桥供电管的对地阻值,打下Ad线的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