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修主板用几号风枪嘴啊?

楼主(2008-09-15):
大家修主板用几号风枪嘴啊?我用2MM的吹不下东西,用4MM的才能吹下.不知道是我技术问题还是2MM的只能吹小的贴片元件?
[
]
技术问题
电脑

网友:
我也是~~~估计是因为热空气在经过风枪嘴的时候温度下降了~~~~缩短风枪嘴的长度应该会有所改善~~~

网友:
一般用4MM,调好温度和风速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还是技术问题的可能性大。最小号的是最常用的,也能下芯片没有问题的。

网友:
谢谢!这个bbs真好,谢谢大家谢谢张先生.在中华维修bbs上面都没人回答我问题.这儿的人真热心.而且那个无型号电源ic 被那连盗用了.而且没附件气死我了.找了两天才找到这个BBS.
以后我会天天来这儿看,我是初学者.还要大家多多关招

网友:
热风枪
刚买了一台赛克989D型,挺好用的700W 升温快,拆焊IO/IC 方便多了

网友:
我一般用中等大小的嘴,温度调到4档半才吹得下/

网友:
3.5就好,太大容易把周边的件吹走....汗个~~~

网友:
不 好 说 ,我 都 用 最 小 的 哪 一 个 ,

网友(2010-01-27):
我用的中等的,太小废风枪,太大干脆不行,用的是3个风嘴中间的那个

网友:
我有中等的,用时都是温度和风力拧到中间档位,到冬天就可温度开的稍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