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G硬盘的主板代换!!

楼主(2008-09-15):
各位大虾!!
      今天收到一客人的80G 金钻的硬盘。主板上面的一个小芯片烧焦了。看不出名字了。。   客户说里面有很重要的资料。 让我帮助修板, 都那样了还能修啊。 正在这时我想起来我手上有快 200G的金钻硬盘。扯掉主板  两快放在一起对比一下,发现 板外观尺寸一样,芯片有点不同。 其他的元器件大致都一样。。
    问题就出来了 :::   请问  80G的硬盘主板可以用200G硬盘的主板吗? 可以代换吗??

网友:
不行的吧!相同型号容量的还不一定能代换呢!

网友:
楼主说的是金钻9代的吧?也就是6Y的盘?如果是,你可以看一下IDE接口上的代号,如果一样就可以代换,不一样的话,要看主控芯片的代换是不是一样,总之6Y的代换还是很方便的,要看你对硬盘的了解程度

网友:
到二手市场买一块一模一样的硬盘。要买电路板完好的。硬盘有坏道的也可以。反正只取电路板。这样换完就能用了。

网友:
6y 的对应主芯片上的后3位  如300    在加上IDE接口上的比如  M6FYA 就ok了

网友:
不那么简单吧,金九的盘很多需要换BISS的,否则板上了以后要敲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