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风扇不转

楼主(2008-09-15):
风扇测试过没事,怀疑温控部分,有那位高手修好过这问题?谢谢!

网友:
换风扇还不转的话就查供电 供电好的坏就是H8的问题了  不过不多见

网友:
检查一下风扇旁边的保险是否是好的?

网友:
如果不想麻烦的话,可以在USB 拉个5v接到风扇。事先要和客户沟通好,开机风扇就一直转

网友:
个人不建议从5伏飞线:电压过高导致风扇一直全负荷工作,很容易坏掉。从3.3伏飞既不影响散热对风扇的使用寿命也有益

网友:
一般散热好了,就不会报错的了~

网友:
直接拿到维修店方便,自己不能动手了。

网友:
我修好过  是供电的保险坏了   如果风扇没有问题  那就查供电 和接地

网友:
非常不错的建议,先查供电保险再说,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2008-10-28):
好像风扇也受H8控制